X550JD屏蔽内存方法

楼主(2018-11-13):
X550JD屏蔽内存方法 论坛里有类似情况屏蔽内存的 ,移动PCB_D电阻的位置,按照类似经验,找到了PCB_ID0,和pcb_id1,没有CBID2。ID0和ID1的状态是低,低。移动成高,低,原现象。移动成高,高还是原现象。移动成低,高还是原现象。还有说找什么_SELL的信号,点位图没有找到这个信号。也有说改bios可以屏蔽板载内存,求论坛里的高手帮看看,有没有可以帮搞定的 。如果搞好愿意付费。微信 t47073199.希望有大师能帮一下忙。

K550J 板号X550JD点位图.zip

网友A:
微信Yx098078951227 我能帮你搞定!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6457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64571-1-1.html

谢谢师傅。也就是高,高。我试过了,不行。我换过这两个位置了 。它是I7的CPU, 通电电流在0.9,就不动了,老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信Yx098078951227 我能帮你搞定!

好的 我加你微信

网友:
亲测 无用亲测 无用亲测 无用亲测 无用亲测 无用亲测 无用亲测 无用亲测 无用亲测 无用亲测 无用亲测 无用亲测 无用亲测 无用亲测 无用亲测 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