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Z170银环蛇主板 CPU供电芯片 ISL95856 95858

楼主(2018-11-13):
CPU供电芯片 ISL95856    ISL95858
百度查到 ISL95856HRZ    4+3相供电
               ISL95858HRZ    3+2相供电

V星Z170银环蛇   MS-7984-1.1图纸上用的是95858

点位图上用的是95856

两个芯片通用?
附上论坛下的图纸和点位。
主板现在插上12v  CPU供电瞬间掉电,可以再触发。不插12V  CPU供电,正常触发,除CPU供电,各电压都有。CPU供电芯片换过也不行,怀疑是不是环的型号不对。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Z170 MS-7984-1.1.pdf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微星主板MS-7984-1.1 MS-7A11 点位图.zip

网友A:
楼主把图纸和点位发一下啊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图纸和点位发一下啊看看啊!

都是论坛里下的。

网友:
楼主哪里去下载时序啊,没修过100系列的主板,表示想要学习,100系列主板的时序去哪里找啊?

网友(2019-01-26):
论坛里有,人发有华硕z170维修指南,里面有时序。可以参考!!!!!!!!!

网友(2019-05-02):
我这里也有一片110M的,上电测得无CPU供电掉电,U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