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L3G维修

楼主(2018-11-13):
插上电源诊断卡上显示无复位不跑马,量测内存供电OKVDDA供电OKCPU供电0.12V
查芯片供电OKEN OK,使用示波器查每一项上下管G级波形

PQ7 (黄色)PQ8 PQ9(蓝色)上下管G级的波形正常

PQ4(黄色) PQ5 PQ6(蓝色)上下管G级波形不正常其他项的波形都是一样的

ISL6323A代换ISL6323B芯片后,各项上下管G级的波形均变成正常。

插上CPU内存通电,主板开始跑马亮机

网友:
楼主,我懂了,电源管理芯片有一路供电输出坏了,造成上下管脉冲不正常,不亮机,换了就搞定。高,实在是高

网友:
感觉最近论坛没什么人气在主板维修板块,这帖子真的很好竟然让我坐个沙发

网友:
示波器就是方便 波形一打 一目了然 效率高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  可是不咋会用  哈哈哈

网友:
cpu供电的问题啊。换好能用多久啊....................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又学到一个精练。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有一路供电输出坏了,应该能测量到吧?是测量到电压跳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