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610显卡HDMI接口没有输出

楼主(2018-11-13):
手上有两块N610GT暴雪V5,一直都是用vga接口,换显示器的时候插到HDMI接口上没有输出,无论是关机插上hdmi开机,或是开机从vga转到hdmi上都没有输出,但是插回VGA正常,试了一下两块都是这样,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技巧开启hdmi接口还是这个型号有通病?

网友A:
450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最后扔了

网友:
等待大师们的维修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最后扔了

搞不明白,明明就没用过hdmi接口,结果两个卡都是不能用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虚焊或者电路有掉件

网友:
       这个比较不好解决,等高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