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798SD通病解决方案

楼主(2018-11-13):
AOC E2798SD插电源,指示灯不亮,或兰灯闪烁,按开关无反应,黑屏不显示。绝大部分为驱动板12Ⅴ转5V电源芯片12V供电滤波不良引起,容量为25V220uF,更换可解决。一网吧已在我这修了多台,得以验证。

网友A:
楼主楼主真厉害,我换电容的水平还是太低了,只会换鼓包和漏液发霉的,没有外观损坏我从来没换过,看了楼主的帖子我瞬间豁然开朗了,哈哈哈,有了明确思路,以后修不好的,看见电容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楼主真厉害,我换电容的水平还是太低了,只会换鼓包和漏液发霉的,没有外观损坏我从来没换过,看了楼主 ...

鼓包,漏液是电容损坏当中比较明显的特征,但一部分电容损坏外观没有明显变化,这种情况维修难度会大一点。

网友:
不变化的 不好查

网友:
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
谢谢分享其维修经念,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网友:
经验 多  确实 是好             能够速度找回问题  并解决

网友:
不错,直接一步步来,看中要害修得正确了

网友:
显示器的板,滤波电容最好有示波器测,快狠准

网友(2019-06-14):
我验证过了 还真是这个电容坏了 换了就好

网友:
维修经验很重要,楼主辛苦了

网友:
武汉产的显示器在网吧用,就这样吧

网友:
换做我 直接换板子

网友:
这是真正的技术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的

网友:
我碰到这种情况示波器看下那个电压不稳就直接全换了

网友:
通病秒杀啊

网友:
很不错的的经验分享,好

网友:
根据楼主提供的方法,修复了一台,感谢楼主。可惜不能加分

网友:
这是高手 确实是高手 学习楼主了

网友:
很好的的经验分享,楼主一共修了几台这种情况?

网友:
好的显示器都是这电容问题。特别是国产机的外接12V电源的

网友:
这是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