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被翘了A8的板掉皮严重

楼主(2018-11-13):
接了一个同行翘A8没修好的板,故障被我修好了,可同行翘掉这么多的皮,真没有好办法,我全涂的绿油然后一个一个点刮再,累死了,谁有好办法吗?指点一二

网友:
买个我这样的绿油网回来,专补IPHONE手机主板上掉漆,你看下,你需要的是不是这种?

网友:
换板底不行,要要这样补?

网友:
绿油网不好用,多用几个废板试试,刚开始都弄不好

网友:
弄得头大了,最后搬板了

网友:
掉点太多,只有搬板,CPU脚位本来就密,不好补点

网友A:
绿油网 补的我漂漂亮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油网 补的我漂漂亮亮的

没想买,偶尔用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