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E1-472G开机无显电流0.38A无跳变

楼主(2018-11-13):
宏基 E1-472G开机无显,电流直接0.38A无跳变,测所有的供电都正常,PLT_RST# 也有3.3V。客户说机器最近放了2个月没用坏的,首先刷BIOS无效,看了论坛这个故障还没有修复的,看来是此板的通病,
刷BIOS

网友:
是不是桥的问题,虚焊

网友:
网卡有没有坏

网友:
这种半载U 很容易坏

网友:
电流0.38总感觉有点偏低,你查下CPU的复位有没有出来

网友:
老哥这波厉害了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论坛搜到有个同行说是EC问题,但这板能开机且各信号都正常,EC的基本可以排除

网友:
应该是CPU坏了,CPU成本太贵,决定换板不修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种半载CPU 很容易坏

网友:
开机0.38应该是没过CPU ,这板是板载的U ,这个电流先加焊一下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