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440 G2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8-11-13):
HP440  G2开始故障,不通电,刷了一个BIOS亮了,但是报错999是什么 问题,请教下各位大神,求指导,板号,LA-B181P,REV;1.0 求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
已经刷了好几个BIOS了,这个报错,只要按回车键就关机了,

网友:
分4代和5代的u的,之前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找朋友帮我合成了一个,也会保存,不过不会关机。按回车就进系统了

网友A:
分4代和5代的u的,之前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找朋友帮我合成了一个,也会保存,不过不会关机。按回车就进系统了.................

谢123451989 -2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惠普的bios程序很奇葩,我修台板找不到一张图纸,不知道惠普笔记本的图纸多不多啊?

网友B:
上次装一个7代的惠普系统,关闭安全引导还要重启电脑输入数字确认,查百度才知道的,幸亏百度知道,不然以为机器坏了,没装好系统之前又是风扇狂转又是时亮时不亮的

网友C:
老哥这波厉害了6666666666666666

网友D:
主板板号一样吗,再找几个试试看。有的需要按提示代码的

网友E:
真不行在淘宝上买一个试试,个人认为还是BIOS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这波厉害了6666666666666666

想想自己为什么会被盯上..................

网友F:
试试这个 有红字报错 但是可以正常用

HP Probook 440 G2 450 G2 ZPL40-ZPL50-ZPL70 LA-B181P Rev 1.rar

3.97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4代和5代的u的,之前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找朋友帮我合成了一个,也会保存,不过不会关机。按回车就进系 ...

哎呀,你是想干什么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这波厉害了6666666666666666

兄弟你注意点,灌水要封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板号一样吗,再找几个试试看。有的需要按提示代码的

谢谢帮助,我查过不是代码,已经刷了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不行在淘宝上买一个试试,个人认为还是BIOS的事

谢谢你的帮助,                       我买个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试试这个 有红字报错 但是可以正常用

谢谢你的帮忙,带红字报错的我也刷了,是不是权限200的那位兄弟的BIOS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谢谢你的帮忙,带红字报错的我也刷了,是不是权限200的那位兄弟的BIOS

我自己的 用了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自己的 用了几年了

谢谢,我来刷你的看看能不能用,我的是独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试试这个 有红字报错 但是可以正常用

刷了还是报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装一个7代的惠普系统,关闭安全引导还要重启电脑输入数字确认,查百度才知道的,幸亏百度知道,不然以 ...

HP 的改动过BIOS就需要数字输入家回车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