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37,版号LA-9981P,注意拉!!

楼主(2018-11-13):
版号LA-9981P,机器来时,客户说正常使用,无法开机了,我拆开机器时,发现触摸板左右按钮处有进水痕迹,下面就是3,5V的主供电芯片,没管那么多,测量各电感阻值,正常,通电测量19V电压正常,B+13.5V正常,测量3V,5V电压正常,测量线性3V,5V正常,测量开关接口的3.3V也正常,按开关发现3.3V不会下拉,测量COME电池2.99V,拆下电池,接电源开机,电流刷刷刷的上去了,又把这个电池装回去,又不触发了,从抽屉里拿出一块新的电池测量3.3V,装上去,开机,OK了。反复开机多次后都能正常触发,于是接屏,也亮了,这个帖子就是告诉兄弟们,有时候有些问题不用盲目的去修,查这查那,白忙活了,不过我自己也没弄明白为什么2.99V的电池电压不能触发,还望论坛里的大神指点一二。分析一下,这个机器应该是通病,看了论坛里,有人在纠结B+13.5V,有人在讨论BIOS,反正答案五花八门的,这个机器亲测是BIOS电池引发的不触发问题,所以碰到这款电脑的兄弟们不用盲目的去刷BIOS,和更换3.5V待机芯片,更加不用怀疑CPU坏了,去某宝交换主板,测量COME电池电压是否充足。!不希望有什么加分,把我自己碰到的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走走近路,不饶弯路,赚钱都不容。多留点时间好好休息,。图纸就不上传了,

网友:
多谢分享  技术不错啊

网友:
谢谢分享,一个一个的排查,就省的走弯路了,有时候电池也很重要

网友:
额!维修就是考验逻辑思维,那种一地毯式深挖不到万不得己千万别用,容易把自已带到坑里去,感谢分享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型号不一样,也不明白为什么,等大神解释

网友:
这个型号挺稳定的,问题比较少。前几天遇到一台开机爆音,换了声卡芯片结果没音了,还在搁置中,郁闷

网友:
这个型号的 ,还真坏得不太多呀

网友:
应该是不足3V不够后面的rtc供电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