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固态硬盘请教问题!

楼主(2018-11-13):
双十一购买的固态硬盘,找不到这张硬盘主控信息,请师傅们帮我看下这张硬盘的读写速度质量怎么样?

网友:
kst的ssd用料十分杂,且大多是垃圾料,其它的你自己相像去吧。。。。。。。。

网友:
正品是88NV1120. 假卡是2246xt................

网友:
渣士顿的正品也是用黑片,运气好能用到大S的AL级,反正买这个不如买bx500,如果是2246xt还能自己开卡,马牌主控挂了只能拆颗粒了。
bx500双11 480g的只要359,虽然半盘以后掉速严重,但是都比这个好,起码是镁光正片

网友A:
假金士顿的我自己开卡后读480写330正品金士顿的看官网PDF没这么高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金士顿的我自己开卡后读480写330正品金士顿的看官网PDF没这么高好像

用的都是官方固件,你半盘写入就知道会掉成什么样了,没有缓存怎么都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