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3):
机器可以正常启动。开机后,滴滴五下,循环。快到桌面。就不响了。不影响使用。
笔记本

网友:
键盘 是不是又粘键了 你测试一下 把键盘拔了 应该就不会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过没有解决,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COMS电池没电或者COMS电路有问题,实在不行把声卡的BEEP脚断开就不会报警了

网友:
COMS电池换了就好了戴尔的好多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主板电池没电了 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