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拆修技嘉H61

楼主(2018-11-13):
客户送了一块技嘉H61主板,点不亮。 通电测试发现各电压是正常的。 目测主板,发现PCIE槽内有好多针短路了,于是换PCIE槽。  换完槽后,发现除了内存供电,其它电压都没有了。   进一步跑线路,发现2.5V基准电压没有,导致所有电压无输出。 跑线路发现在PCIE槽边,2.5V穿孔不通了。 于是飞线解决。 飞完线之后,通电,除了CPU以外,其它各电压都有了。 再测,发现桥没收到PG信号。 仔细测,发现12V检测电路没电压,于是短接124  125脚,拆掉125脚上的电阻 ,终于修好了。

结论是,换槽是温度调高了,下次得降低一些。  技嘉主板做工也不怎么样。

网友:
大神大神,pcie槽怎么换啊?

网友:
技嘉主板做工肯定没华硕好啊,不知道我这么说是不是太绝对?

网友:
技嘉主板做工肯定没华硕好

网友:
针脚短路您把它跳出来不就完了 为什么要换

网友:
楼主技术没的说 但是思路天马行空 我等看不懂

网友:
又是个 检测电路出问题的。。。。。

网友:
楼主说下pcie槽有什么换的 好换不????

网友:
应该换的新的槽吧不然拆料板下来的折腾死人

网友:
技嘉主板做工确实没华硕好啊、稳定性不怎么行

网友:
你这个2.5V基准点压是哪个基准电压啊

网友:
换槽得多大的工夫啊,要是我就叫客户换板了,有那时间可以再修三块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