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43BWPLUS液晶显示屏花屏维修求助

楼主(2018-11-13):
一台三星的22寸显示器 ,外壳型号 MY22WS ,奇美屏,屏号:M220Z1-L03 ,出现花屏,有时候又黑屏。请问各位大神有啥维修思路

网友:
怎么图片不见了?明明上传了的,怎么附上图???

网友:
终于可以以附件的形式上传图片了,呀,新手,请见谅

网友:
VGHP=25Vdc, VGH=21Vdc,VGL=-6.7Vdc,VAA=12.87Vdc, VCOM=5.4Vdc,VREF=12.23Vdc, GAMA分压从12V左右递减至0.45V,未发现明显电压异常,我想知道除了些电压点以外,还有哪些需要确认的电压点?谢谢大神了,修了三天了。

网友A:
液晶屏坏了,你还修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坏了,你还修啥啊

谢谢回复,业余维修,这是屏电路哪部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