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实地 6P逻辑码片飞线CPU维修实例

楼主(2018-11-14):
   不知不觉来迅维实地学习手机维修已经一个多月了,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白到现在的维修超级菜鸟,虽然还是很多地方不懂,但也总算踏进了这个行业。为此非常感谢教授理论知识课的饼哥和徐老师,教手工课的万老师和苏老师给予我的悉心教导,感谢迅维给我提供了这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故障判断
今天上午从万老师那领了一片6P故障板,先在显微镜下观察了没有进水、腐蚀、烧坏等不良状况。随后接电正常、触发开机定电流80毫安左右,根据维修思路先测量了I2C总线相连芯片电路打值、电压均是正常。

  既然如此只能刷机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了,先用iTunes刷、在第一次等待iphone时提示报错9(这个一般是硬盘或逻辑码片出问题),再用爱思刷到20%提示在读取码片数据时报错-1,问题基本知道了。。最后钳开铁片 逻辑码片打值,果然到CPU数据跟时钟两条线的值700(正常400左右、摔虚焊了) 相对于重做CPU还是刮开CPU的AP31和AR31脚飞线简单一点,立马开干。

  维修过程
先找个A8下层(CPU练焊接的时候报废不少)去对位,当时照片忘记拍了,具体要刮范围就是左右横向4个焊点左右宽度、上下5个焊点左右高度,下面的照片是开挖了一点时照的

真正刮CPU的时候要小心,开始可以稍微快点挖,等挖过了上盖与中层的焊点后要尽可能慢、不然很容易把板层铜线刮断,那就麻烦了

这个是刮到位置后的完成图

用0.01铜线跟CPU两个点焊好、打好绿油照的。

继续把焊好的铜线飞到连接逻辑码片的相连电阻连接点、用锡焊好打好绿油

然后打值已经是430左右正常再次刷机,这次没任何问题直接刷好完成

扣上屏幕点亮了。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Lz这表不错,呵呵,技术不错

网友:
cPu都拆开,牛B得没话说! LZ有cpu内部图?

网友:
小伙子经四位师傅悉心的教导,从初出茅庐到如今的独当一面,收获的不只是观众的认可,更是对人生未来的把控;

网友:
厉害,原来cpu还能刮开来费县,涨见识了

网友:
厉害,给你点个赞,好样的

网友:
不错哦,这个要很有赖心才可以的。

网友:
这个刮的很到位 不过要注意旁边的电容 上次刮cpu就把旁边电容刮短路啦 瞎了一头汗

网友:
这样的操作都可以,,手工很不错了,,

网友:
迅维培养了大量手机维修人才,有机会真要去学习下

网友:
刮CPU还是有风险   免拆飞线会好些

网友:
真牛皮啊 看来实地学习进步还是快啊

网友:
刮cpu飞线厉害了,修电脑的瑟瑟发抖

网友:
厉害厉害,学习进步神速啊,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