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今天修的两张不显示的gtx1050显卡,是个通病,必杀哦

楼主(2018-11-14):
两张故障一样,都是不亮机

扒了衣服开始修,话说这个转接卡不错,比我很多年首创的转接线只好不坏!

经测量发现,没有核心供电,没有显存供电,没有总线供电

但是有1.8v供电,12v,接口5v等

经过跟好卡对换核心供电、显存供电、总线供电的控制芯片,都故障依旧,换下来的芯片在另外一张卡上还是正常使用。由此说明是信号时序的问题。而不是芯片坏了。但到底是哪一个供电先产生呢?

研究决定,把好卡的核心供电场管去掉,破坏核心供电,发现显存供电和总结供电也没有了。由此判断这个显卡是先有核心供电。再有其他两个供电!
为了验证我的想法,我用镊子短接了核心供电的PG,发现另外两个电压都OK了。

于是决定跑线,由于时间少事情多,维修也是断断续续,在空闲时间找了宵神问有没有公版图纸,还是宵神给力,发了一个V星的参考图纸

由于图纸和实物不是完全吻合,实物上也没有标位置号,但是以多年的维修经验,有个参考图纸,维修自然是不是大问题了。
迅速锁定目标,

直接拆了!

完美亮机,3D测试也正常!维修结束

发这个帖目的是告诉大家,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卡,不妨把这两个小东西拆掉,不影响使用!
补上参考电路图,图中Q18 Q16即是

最后总结下时序:先有1.8,然后控制产生3.3和核心供电,核心供电正常后,PG去控制显存供电和总线供电。

 会员215609300鑫豆2026-3-15 22:25
 会员994840300鑫豆2026-1-12 19:16
 会员520202300鑫豆2025-8-26 13:19
 会员584832300鑫豆2024-6-8 16:40
 会员132115300鑫豆2023-11-3 07:44

网友(点评):
昨天又修到几个,也是这个地方问题,通病哦。~

网友:
坐地毯有木有,羡慕啊,星期五学起。

网友:
厉害了’我抢三楼。   。

网友:
:饼哥依旧是那么帅:kaixin: 显卡现在修高端的赚钱

网友:
高手出招,石牛变活牛,你那个PCI-E的卡卡在哪里买的,梦寐以求。

网友:
月饼老师你最后把两个啥东西去掉了?看起来像mos啊

网友(点评):
复合三极管

网友:
饼哥.......出马不一样..迅速......果断.......完美......

网友:
饼哥神一样的大师,膜拜了,,,,,

网友:
我不厉害 我只抢到4楼!话说这个转接板有的卖不?之前做的转接线 老是断掉 需要重新焊接

网友:
大神級的技術 學習了

网友:
宵神来了……膜拜膜拜!:daxiao::daxiao:

网友(点评):
快,多给我几张图

网友:
楼主厉害,功力深厚,见到这样的故障都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显卡不是一般人能修的,高手。半夜还工作。无愧管理员,同上膜拜

网友A:
老师还问肖神要图纸,那肖神是何许人也?老师公布下V信号,让我们小弟也加加呀.

网友:
thank of support for teachers

网友:
饼哥饼哥,哪里有显卡维修的基础教程啊?要用什么工具供电,还有诊断卡,测试程序等等等

网友:
请问 显卡那两个小东西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饼哥这么晚了还在工作,辛苦了,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这才是干货,锁定目标 目标是不是类似于总线信号之类的芝麻官smbclk smbdata

网友:
你的转接卡在哪里买的。。。。。。。。。。。。。。。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这转接卡应该就是挖矿用的

网友:
请问版主用的转接卡哪里能买到

网友:
迅维现在有卖这种显卡转接卡吗,每次修显卡都要接在主板上好麻烦,还不好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还问肖神要图纸,那肖神是何许人也?老师公布下V信号,让我们小弟也加加呀.

3楼 不谢!不谢!!

网友:
显卡只修修短路焊焊GPU,不行就扔了,电路不懂

网友:
月饼老师真的好厉害,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月饼老师出手真的不同凡响,牛牛牛!

网友:
饼哥出手了,指明了以后维修显卡有得搞哦

网友:
老师就是老师,逻辑清晰,过程明了,做维修就是要这样才有效率才能赚钱

网友:
就是信号转换出问题了吧   拆掉管子    强制开启

网友:
芝麻管短路拉低了NV3V3的开启信号?

网友:
月饼老师厉害, 能不能把公版的图纸也共享一下?

网友:
羡慕楼主经验丰富,感谢分享!字数填补

网友B:
感谢饼哥分享,吐槽一下宵神的图纸太贵,不过稀缺资源理解理解。
同款电源转接板,再用6pin显卡供电线改装一下,就算显卡有独立

供电,也可以同时用可调供电,修显卡方便很多发个图给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饼哥果然强大,看到下面的回贴,这里我补足一点供参考:有很多高端显卡的供电是不可以直接电源改的(不是不可以改,而是改了电流带不动),所以显卡故障中电流部分也占很大比例,再一个修显卡的难点主要是显存故障点的定位,尤其是那种多显存的卡,遇到花屏要量很久,这个如果有程序测就简单多了。至于卡上的电源时序方面因为就那三两个IC在用,相对要简单不少,基本都可以逆相推出它们的相互控制关系,经验之谈,说的不好请勿见笑。

网友:
这转接线好像就是昨年挖矿用的 换了几百个坏的下来

网友:
饼哥,像大师膜拜膜拜, 希望也能像你一样的维修思路

网友:
饼哥出手,真是难得一见啊

网友:
饼哥 谁给你这么高端的卡给你修 GTX1050 还是他叫你把它修成1050去还是换芯片换颗粒换成1080TI呢

网友C:
显卡的PG 咋来的,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也就是说无GPU电管的EN。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的PG 咋来的,

电源芯片发出

网友:
图纸太模糊了

网友:
修多少年了

网友:
大神級的技術 學習了。。。。。。。。。。。。。。

网友:
饼哥有没有测试软件,秀一下给我们看,这个可以有的

网友:
老师技术果然强。。。。。。。。

网友:
修显卡的工具叫啥名字啊...............................

网友:
这个厉害了  没有修过显卡

网友:
有一个Q5000显卡供电MOS都烧了背面掉了一个三极管,能开机但是显示器没反应没显示。可以修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谢饼哥分享,吐槽一下宵神的图纸太贵,不过稀缺资源理解理解。
同款电源转接板,再用6pin显卡供电线改装 ...

老哥这个在哪里买的,关键字是什么

网友:
宵神还有个外号----图神!够字没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这个在哪里买的,关键字是什么

pci-e 1x转16x 显卡延长线

网友:
牛人都是大神来着,读起来都心向往

网友:
厉害了 老师 学习了。。。。。。。。。。。。

网友:
两张故障一样,都是不亮机

扒了衣服开始修,话说这个转接卡不错,比我很多年首创的转接线只好不坏!

经测量发现,没有核心供电,没有显存供电,没有总线供电

但是有1.8v供电,12v,接口5v等

经过跟好卡对换核心供电、显存供电、总线供电的控制芯片,都故障依旧,换下来的芯片在另外一张卡上还是正常使用。由此说明是信号时序的问题。而不是芯片坏了。但到底是哪一个供电先产生呢?

研究决定,把好卡的核心供电场管去掉,破坏核心供电,发现显存供电和总结供电也没有了。由此判断这个显卡是先有核心供电。再有其他两个供电!
为了验证我的想法,我用镊子短接了核心供电的PG,发现另外两个电压都OK了。

于是决定跑线,由于时间少事情多,维修也是断断续续,在空闲时间找了宵神问有没有公版图纸,还是宵神给力,发了一个V星的参考图纸

由于图纸和实物不是完全吻合,实物上也没有标位置号,但是以多年的维修经验,有个参考图纸,维修自然是不是大问题了。
迅速锁定目标,

直接拆了!

完美亮机,3D测试也正常!维修结束

发这个帖目的是告诉大家,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卡,不妨把这两个小东西拆掉,不影响使用!
补上参考电路图,图中Q18 Q16即是

最后总结下时序:先有1.8,然后控制产生3.3和核心供电,核心供电正常后,PG去控制显存供电和总线供电。

 会员520202300鑫豆2025-8-26 13:19
 会员584832300鑫豆2024-6-8 16:40
 会员132115300鑫豆2023-11-3 07:44
 会员8317882元2023-9-24 19:29
 会员4098672元2023-7-25 16:43

网友:
感想饼哥分享,学到很多东西,对新显卡也了解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