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不开机定80/90,主板靓

楼主(2018-11-14):
接一台同行机,发过来是说按住CPU偶尔能开机

拿出主板,看板子还挺靓也没变形,按住CPU还是开不了,定电流,同行已经扣CPU旁电容,并且把pp_cpu电感碰到虚了,还以为故障这么简单(这次图片没拍,下次案例发帖拍完整图片),结果是按他的思路想错了,真不明白扣这电容干嘛,仔细想想,80-120之间电流就是初始化总线,读取硬盘底层数据,卡在这里要么上层要么硬盘要么总线,测上层电压都正常,刷个机再确认下,果然爱思20就过不去,硬盘可能性非常大了,拆下硬盘

板子这么靓,硬盘掉漆严重,还掉点了

补上,万用表测阻值正常,上硬盘

开机

网友A:
你好,请教下,6p我换完硬盘电流定在500毫安不开机,怎么回事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教下,6p我换完硬盘电流定在500毫安不开机,怎么回事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指点指点

基本上是有短路了,不上硬盘电流80的样子,连电脑可刷机报错40再上硬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教下,6p我换完硬盘电流定在500毫安不开机,怎么回事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指点指点

U2有没有爆锡?

网友B:
6s换wifi之后开机定80ma 拆了硬盘进dfu刷机11%无法进恢复模式,是不是上盖虚了,i2c都测过

网友(2018-12-18):
引用 网友B:
6s换wifi之后开机定80ma 拆了硬盘进dfu刷机11%无法进恢复模式,是不是上盖虚了,i2c都测过

看下盖子是不是鼓了,有没有裂,怎么搞WIFI会弄爆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