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mac装win10

楼主(2018-11-14):
mac双系统下装win10,然后用bootcamp助理的setup运行安装驱动,多次安装,装不上网卡驱动,别的驱动都安装好了,这是什么鬼,以前装mac双系统装win8,也遇到过一会,好像是从设置里,然后恢复了什么,再重启就好了。求大神解救,万能驱动助理应该不能在苹果机子上用吧!!!

网友A:
卸载换一个win10镜像,说不定有惊喜哦

落ゞ。寞 + 5 + 5 换了1709解决问题 - -您说对了

网友B:
bootcamp助理会提示你下载驱动,它就自动联网下载好相关机型的驱动让你保存出来。而不是到处找驱动。

网友C:
万能驱动助理你用用看啦,Boot Camp驱动不是打不上网卡吗?用万能打一打啦,顾客原来的苹果里边也不能用网卡吗?是不是不支持win10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otcamp助理会提示你下载驱动,它就自动联网下载好相关机型的驱动让你保存出来。而不是到处找驱动。

我用的是bootcamp助理  但是运行完后 网卡控制器安装不上!试了好几次就网卡驱动打不上去 其他驱动一切正常 。这是什么鬼

网友:
用第三方驱动软件试试,是可以用第三方软件的,以前一些客户的电脑的驱动我看都是第三方软件打的,连bootcamp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能驱动助理你用用看啦,Boot Camp驱动不是打不上网卡吗?用万能打一打啦,顾客原来的苹果里边也不能用网 ...

IMac 2015年末 27寸 我去过网站看了  支持win10的   我从MDSN下载的1809 是不是版本过高的原因 暂时还没和客户联系上   先把网络控制器卸载了  然后更新出一个新的网络控制器 然后添加看看行不行 不行就下载个万能驱动打打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卸载换一个win10镜像,说不定有惊喜哦

换个1709看看 这也是个办法 反正时间不会太多

网友:
用IT天空的驱动助理

网友:
找到设备管理器-网络适配器-右键更新-找到bootcamp目录下的启动,卡卡能不能安装上。

网友D:
2015 最新 IMAC bootcamp WIN10驱动

http://pan.baidu.com/s/1kTKtrrL    提取码wwfp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15 最新 IMAC bootcamp WIN10驱动

http://pan.baidu.com/s/1kTKtrrL    提取码wwfp

嗯好的 谢谢哦哦 哦  哦哦哦哦哦

网友:
会不会网卡有问题,苹果系统里面能上网么?

网友:
换一个安装版系统,原来的安装版系统可能和机器兼容性不好,如果有效果就把下载分给我吧,o(* ̄︶ ̄*)o

网友C:
多换几个win10安装版系统,实在不行,把他原来的苹果系统重装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多换几个win10安装版系统,实在不行,把他原来的苹果系统重装一下

大佬 你又没有碰见过 苹果系统从新装完以后  苹果系统无法升级的问题   就是去商店下载东西 提示此版本要更新到什么什么 才能下载  去商店里下载新系统 也提示必须要更新到多少多少才可以下载  我这个连苹果本都么用过的人

网友:
你可以尝试 重新下个 WIN10。ISO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 你又没有碰见过 苹果系统从新装完以后  苹果系统无法升级的问题   就是去商店下载东西 提示此版本要 ...

大哥,我是小白,也没碰过苹果笔记本,苹果系统我还不会装呢,只装过3回windows系统,最简单那种,一个镜像自动傻瓜式安装,这么高深的问题我就不懂了,从我个人小白经验,苹果系统版本不对吧,换一个版本装,是不是原来的版本太低了,不行还是去百度吧,威锋网有没有啊,我知道这个网站,但是从来没有转过,看看这个网站有没有灵感:https://www.applex.net/pages/bootcamp/

网友:
你是什么机器型号  101  102 装win10 声卡是装不上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