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12电源板维修,秒杀

楼主(2018-11-14):
接到一台A1312苹果一体机。早上来,早餐都没吃,直接上维修台。拆开。我用表测了一下,没有12V输出,心里想,这个电源板坏的很多,基本判断是电源板坏了。然后把电源板拆下来。开始逛论坛,这个应该有通病的。逛了半天也没看有人解决的,基本都是换电源板。心想这个换电源板就赚不到什么钱。那么上表,开始测。保险,桥,然后大电容,都没短路。测到大电容旁边一个二极管短路了,心想,基本问题找到了。然后我拆下来测试没短路,测板子,还是短路的。然后我就顺着电路往下面测试,都没发现短路的。···此时懵了。电源板设计的很操蛋,都不好测试。然后又开始逛论坛,看到一位老兄是换了一个电阻好的。也看到好多人换了就好了。但是我测试一下,我这个电阻是好的。那么。就开始测试一下周边的电阻。。。。那么问题就来了。发现一个1000的电阻。只有100.然后在垃圾堆找到一片电源板,拆了一个。换上去。然后测试那个二极管,还是短路。心里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不好就换板了。装上去,按开关。风扇转了。听到,咚的一声。。。。。。装屏,亮了。。。真的是盲修。哈哈哈。。。可能这个也是通病。大家只要仔细测试一下,可能就是这些小电阻的问题。。。
装机。测试。没问题。。。
本人小白。纯属盲修的。。。

网友A:
你说的这个电阻本来就是100欧姆,不是电阻的事,那个二极管在线测试短路时正常的。还有你这个还会返修的iMac的电源我修过很多个了。

网友:
楼主是逗逼吧楼主是逗逼吧   1000 100*10 0次幂   楼主能看明白不

网友:
我的 换了确实好了 但是用了几天又返修了,后来我就直接给换电源板,到目前还没有返修,不建议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电阻本来就是100欧姆,不是电阻的事,那个二极管在线测试短路时正常的。还有你这个还会返修的iMa ...

老师傅,能分享下哪里的问题么?

网友:
之前遇到过,带不起负载,发淘宝修的,现在稳定,好像是把所有电容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傅,能分享下哪里的问题么?

这个电源你都没有测量,之前什么现象也不知道估计是你加热后好多。一般有烧保险和不烧保险,烧保险的话有PFC这块导致,也有LLC那边导致的。不烧保险的话一般是不稳定有时候PFC电压不正常,是高压的几个反馈电阻容易出问题,表量不准的要全部换掉。

网友:
然后用三天,冷了又不行了,客户回来一顿乱喷,修的什么东西,又坏了,然后告诉客户修的不稳定,要换板,要500块,客户说我刚刚才找你修的你收了我钱了,怎么还要收我钱

网友:
乌克电子在吗:加一下我QQ。382738386  我有很多苹果电原板要修。微信:charwin2

网友:
会不会返修呀

网友:
目前没有
。。。。。。。。。。。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遇到就可以直接秒!!!!!

网友:
嗯,确实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

网友:
好东西就是要学习 谢谢分享 想好学习

网友:
好好学习继续学习 狗下载分 看看能下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傅,能分享下哪里的问题么?

把这几个电阻换掉注意精度是1%,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