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urface pro 3 板号X896569 不开机

楼主(2018-11-14):
surface pro 3 板号X896569 不开机  这个机器怎么接 可调电源?求指导!!!

网友A:
我更关心的是楼主把屏拆碎了没?

网友B:
可以接外接电源的 自己找找 很好找的

网友:
一楼的好拆的很 疯抢加热 很好拆的 需要维修的可以发给我修 包拆保修好包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更关心的是楼主把屏拆碎了没?

一楼的好拆的很 疯抢加热 很好拆的 需要维修的可以发给我修 包拆保修好包屏的 需要看我个人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楼的好拆的很 疯抢加热 很好拆的 需要维修的可以发给我修 包拆保修好包屏的 需要看我个人资料

是苏菲全系列都能搞吗,报个同行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苏菲全系列都能搞吗,报个同行价?

是的surface全系列都可以修的  主要接同行surface主板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surface全系列都可以修的  主要接同行surface主板维修的

他在找师兄,你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悟空大师兄吗?

网友:
surface这个品牌很少一样,没有见过!!

网友:
可以买一条电源转接线然后接稳压电源啊,一条线才几十块

网友:
不错,学习一下,谢谢谢谢谢谢谢不错,学习一下,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B(2018-12-15):
这个简单图片红圈两个点接12v就好了 这个主板通病像不过内存其实不是内存问题 不是cpu问题 其他问题键盘不好用 WiFi不好用 pro3 pro4 只要cpu不坏可以包修好的 需要的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图片红圈两个点接12v就好了 这个主板通病像不过内存其实不是内存问题 不是cpu问题 其他问题键盘不 ...

恩 我接公共点 电感上了  电流就是像不过内存。你说的WIFI 问题 我也遇到过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更关心的是楼主把屏拆碎了没?

呵呵  这个怎么会碎那  下面加热垫  上面用风枪  看到好屏线位置  很好拆的!不过主板没修好 换了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接外接电源的 自己找找 很好找的

好找老早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的看个人空间资料有联系方式 坛友需要咨询的联系我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