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平板 ipad5 摔坏 屏幕烂

楼主(2018-11-14):
苹果平板 ipad5 摔坏 屏幕烂 内外屏 换了后可以开机 但是显示一个充电标 馈电的标 充了好久也充不进去 怎么板有遇到的吗
苹果

网友:
摔的太重,可能电池坏了

网友:
有充电标不一定就有充电电流,接表看看有充电电流吗,有充电电流就多充会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换块电池

网友:
肯定是放了很久 电池馈电啦 飞线强充就好啦

网友:
把机器拆开直接用维修电源给电池充电看看是否有电流有电流就多充一会就好了

网友:
强冲 也不行 右边进电的电流 1a左右呢 冲半天 还是这样 找了个高手说是cpu虚焊了 不搞了

网友:
一般尾插有可能,用电流表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