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长城的V2213WS X221YFA 通电黑屏,指示灯是亮的,可开关机

楼主(2018-11-14):
求助这个长城的V2213WS X221YFA 通电黑屏,指示灯是亮的,可开关机,有谁修过吗

网友A:
重点查驱动板上的两个100UF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驱动板上的两个100UF电容。

明明只有一个电容,哪来的两个

网友:
这个开关正常,驱动板正常。所以还是得看从电源板,屏上着手吧

网友:
主要是背光电路和屏,,,,,

网友:
背光电路(恒流板)是要重点检查的哦。

网友:
驱动升压一体板,升压电路坏的可能性大。另查适配器、灯条有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