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刷机报错9维修

楼主(2018-11-14):
本人实地小白,今天修到一块6P的板子,观察后发现进过水,WIFI芯片旁边的电容破裂,WIFI芯片也烧黑了,判断应该是短路引起,直接拆掉。然后通电,开机,出苹果LOGO,以为简单的短路问题,没想到突然重启了,看来还是有问题,继续检查,供电正常,没发现问题,WIFI芯片损坏也会引起白苹果重启,果断拆WIFI芯片,再次开机还是同样的问题。遇事不决先刷个机,刷机报错9,应该是硬盘出问题了,先查供电,都正常,想起万老师说过的硬盘码片旁边两颗电阻R0316,R0317连接CPU的线容易虚焊。打值发现阻止偏大,确定虚焊问题开干。
飞线完毕后刷机报错9,心里开始打鼓了,难道还要其他问题,后来发现飞线的漆包线搭到CPU供电的电感了,拨开后刷机通过,看来买维修材料还是要买好点的。
再次通电开机,还是白苹果重启,换接电池开机,正常进入激活界面,应该是饼哥说过的可调电源测机有时不稳定。最后换个WIFI芯片装上。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围观一下,瞻仰一下,点赞一下,打破0评论

网友:
现学现用,可以呀同鞋!。。。。。。。。。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CPU的点怎么挖到

网友:
刮骨疗毒啊, 666    ,li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