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康佳LED32F3300CE正屏和倒屏程序

楼主(2018-11-14):
康佳LED32F3300CE正屏和倒屏程序

网友:
这种机器是不是都有正屏和倒屏的?

网友:
是的,好多这种机器都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2018-12-28):
小白求教,下载好,这个程序要如何使用?

网友:
工场模式, set1  USB 无反应,用电脑将文凭改名MTKDTV.bin文   后可读取问是否安装,但确定后显示无法复制,有没么办法解决?
急,请大大们帮忙!!

网友:
直接解压安装无反应,后用电脑将文件改名为MTKDTV.bin在工场模set1 用USB提示是否安装,确定后显示:无法复制。 有没有办法解决?
急,求大大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