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471G之拒绝绕弯维修!(待机通病和内存基准电压故障)

楼主(2018-11-14):
  同行送来一台ACER V5-471G,说是不开机…………去电测试,待机电流0.04偏高,裸板测试发现待机芯片8223微烫,然后插电一瞬间也无待机电压产生,(此机正常情况待机电压是开机后才会持续产生的, 但是在插电一瞬间会有一秒左右持续。)测量电感阻值也正常,所以先换了待机芯片,结果一个样, 这时想起论坛很多人说过此机器待机电容有通病,但就是没有人具体指出是哪一个,看着两个电感对着两个大电容,于是就想着先把这两个换了试试,料板上撬了两个电容过来换上,插电测试,待机果然正常了,待机电流闪了一下,变为0.00A,此机的待机通病应该就是这两个电容了!附上图片方便大家以后快速查找                本以为维修就此结束了, 结果后面的故障才算是奇葩
  装上机开机测试,电流微弱跳变到了1.05A,屏幕也不显示,不上内存电流到0.7几不动, 当换到第三根内存的时候机器居然点亮了, 电流在0.8几, 但是把它本机的内存上在其他机器上面也能点亮, 这时就有点蒙了,难道是BIOS有问题?  但想着手头上还有其他机器要弄,干脆就上这条算了,于是乎装机测试……进系统后一切都正常,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于是就点了个电视剧扔一边测试去了……果然!半小时左右机器开始花屏了!然后就变成灰屏了, 此时还有点侥幸的心理以为内存有问题,于是插上U盘准备检测一下内存,结果发现BIOS保存重启后电流定在0.8几不显示了,非要关机后重新开机才行,看来机器确实还有其他问题, 不然不可能连他原本的条子都用不了,于是拆机刷BIOS,刷了两个BIOS发现问题都一样,这下就郁闷了, 无奈的继续8207周边,发现内存供电正常,连发出的PG信号都有! 但是第五脚的 DDR_VREF_S3 居然是0V,还以为自己量错了,反复测量确定是0V,然后断电测阻值 居然是短路的这个脚,这时心里面都有点无语了, 这个脚短路了芯片还能发出PG,而且换条内存还能亮机,平复了一下,继续追查此线路发现相连了三个电容和两个保险电阻, 于是挨个断开测试,发现还是短路,最后剩下的只有8223了,于是吹下测量发现阻值正常了, 找了下发现手头上此芯片刚好用完了, 在料板上也没有找到同型号的, 但是找到两个51116,对照图纸发现基本一样,就是51116的12脚是采用的空脚, 于是装上后在板子上取掉了
PR4610这个电阻, 。测量了一遍阻值后插电测试发现电流跳的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两次跳变后电流停在了0.8几, 测量第五脚的0.75v也出来了, 于是装机测试,内存几条都可以用了,重启也都正常了, 至此维修结束。       后面发现那条开始能点亮屏,用一会花屏死机的内存也确实是好的,只是频率比其他几条要低一点, 所以之前能点亮有问题的机器。    个人总结:此机修复难度不大, 主要是一个待机通病问题,和一个内存基准电压故障,主要是中间自己有点侥幸心理,遇到条低频率内存莫名亮机,然后闹出了点笑话, 觉得有点意思就写上来了, 欢迎大家交流点评!

网友:
还没有认证,所以只能发到这个版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维修速度和快啊,最后一个比较耐心啊,你图片我帮你修复吧

耐心都是被磨出来的    修复什么图片?

网友:
两个故障的机器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通病了,第一次我修这个修了好久,换个芯片一会行,一会不行,没有示波器就是麻烦

网友:
LZ技术还不错,感谢无私分享经验!!!

网友:
学习了,楼主图文并茂,写的很详细,而且思路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很给力啊  找第二个故障点 不容易

网友:
很给力啊

网友:
                 厉害了,有点细心如果直接不亮那还好修点。

网友:
这机子电容通病,修过好多台。

网友B:
楼主是换的8223还是换的51116,还是都换了呢8223是待机芯片,51116是内存芯片

网友:
这机子3v 5v电容通病,修过好多台。

网友:
厉害了  电容   哈哈  学习了

网友C:
楼主所换的8223是不是内存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D:
一个机器同时出两个问题的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换的8223还是换的51116,还是都换了呢8223是待机芯片,51116是内存芯片

恩,认真看一下文章哦, 第一个故障待机:8223更换后还是一样,更换电容解决。   第二个故障内存基准供电:51116代换8207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所换的8223是不是内存电源管理芯片?

8223是待机芯片,   第二故障 用51116代换的8207 这个才是内存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写的很细..很清楚.在这里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认真看一下文章哦, 第一个故障待机:8223更换后还是一样,更换电容解决。   第二个故障内存基准供电 ...

嗯正解 两个芯片都有问题

网友:
奇葩  这样子还能出来PG.........................

网友:
我们维修绝大多数都是修的电压的问题

网友:
老司机   判断问题稳准狠

网友:
这个秀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F:
写的很清楚 详细的过程 这个必须要加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写的很清楚 详细的过程 这个必须要加分呀

谢谢各位的评论、交流、加分, 这样才有写贴的动力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一个机器同时出两个问题的还是比较少见的                                                               ...

哈哈,你现在修的机器,看样子大多是新机器了。我这边老机器一大堆,一个月下来,2个故障及以上的,总能碰到10台8台的

网友:
挡内存挑内存的,我的维修思路就是首查内存smbus,正常话就查内存条件。你最后总结的内存频率低,所以可以短时间亮机,好经验,有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你现在修的机器,看样子大多是新机器了。我这边老机器一大堆,一个月下来,2个故障及以上的,总能 ...

也不能完全这个样说,一个机器出两个故障的几率不是很大的

网友(2019-01-06):
宏碁的机器  待机滤波电容的问题真的很常见

网友:
这个可以的,能查出来就是水平高

网友:
修的不错啊  之前遇到过烧的太厉害没修  看了楼主的帖子有点启发

网友(2020-03-12):
老司机,功底比较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