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 X8 PLUS 裸板 上电 0.9 秒杀

楼主(2018-11-14):
  上午接到  客户  一台游戏本   说他儿子    在老家用的  找人修过  说修不好     拿过来看看  说1000以内直接跟他修好   留机走人了   迅速拆开  看到  BIOS  被刷过了  其它到没 看出来动过啥  量了  各个供电  阻值  也正常   然后焊DC头    上电直接0.95左右  定住   怀挺CPU  坏   于是换了个I5  电流跳变  亮机  问题来了CPU  是 i74710MQ   970m  显卡  X宝一查    CPU   600多  不便宜啊    各位说说 报多少钱合适

网友:
I5四代不贵,慈悲为怀,给客户也省点吧

网友:
怎么也得1200,超过客户心理价不是很多,自己也不亏

网友:
我感觉还是应该全部测试好了在报价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没法修了,报不了价了

网友:
换一个赛扬的U,几十块钱

网友:
如果为客户考虑的话就换个四代I5 的价格应该便宜些!还是先按客户原来的四代I7 的报价,如果客户觉得贵了再换I5 的。

网友:
报八九百

网友:
还是退了吧 不值当风险。。。。。。。。。。。。。。。。。。。。。。。。。。

网友:
人家说1000以内

网友:
看你客户了。。.........................

网友:
850吧,换一个CPU也不用做bga,赚200元可以了

网友:
我估計是別家換過去的.
本來就是bios問題.

网友A:
还是检查好再报价!我感觉没那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检查好再报价!我感觉没那么简单!

客户  小县城修的  估计  想换  都没CPU换   现在已经装起来了  系统一切正常     已经用了好几个时 应该是没啥问题了

网友:
报价1200,砍价1000,搞定

网友:
有赚就好了,慈悲为怀,LZ好技术

网友:
根据当地维修价格报价,或者再适当上调一点,毕竟是被人修不好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照片和内容学习了

网友:
600成本,给客户报1000,还可以赚400。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