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7-HD3

楼主(2018-11-14):
GA-H87-HD3   开机掉电重启 供电都正常BIOS刷过.

网友A:
PG有没有问题,差不多都会出现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G有没有问题,差不多都会出现问题、

这板子上没有板号想找一下CPURST都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上没有板号想找一下CPURST都不好找

什么没有板号,下一个图就可以了啊,我这里都有线路图和位置图

网友:
故障说的条件太少。无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