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杂录

楼主(2018-11-14):
一、版号g552vw 进水, 处理完腐蚀后,发现pr8304 腐蚀,

更换后能亮机,装到一半又不亮了。电流1.几A,有跳变内外接都不显。再次拆开,确认无其余地方腐蚀后刷bios。电流不变,想起有的机器不进系统外接是不显示的,插上硬盘,等电流跳变一段时间之后按win键+P,外接成功点亮,看来这次故障只是内接不显。
屏是2k的特殊屏,手头没有能代换的,屏用测试盒点能点亮,更换屏线故障依旧,看来板还有问题。

论坛只有30针的点位图,我这个是四十针的特殊接口,勉强对照着修。发现屏的3.3v和背光开启出来一下就关闭了,这应该是桥发出了检测屏的信号后发现没有接屏有关闭了,对照30针点位找到hpd信号,

发现接不接屏该信号都是低电平,断开屏接口与电阻的铜线然后飞3.3v过去成功点亮。看来屏能点亮不代表屏没问题。

二、不过公共点,太久了版号型号都忘了,只记得是联想的,六代的U,没有图纸,大概描述一下,插电公共点只有2V,电源管理芯片是24780s 测得24780s的供电适配器检测线性正常,发现断开3v芯片的供电就可以正常出19v公共点,更换3v芯片故障依旧,发现断开3v线性但不断开3v芯片供电也可以出19v,接上3v线性用示波器测得瞬间公共点有19v,3v线性也有3.3,怀疑是3v线性开启的某些电路关闭了公共点,根据数据手册发现,24780s 11,12脚是一组数据,怀疑是数据导致的公共点关闭,断开数据时钟后点亮,更换剪板ec,接回数据时钟,一切正常。

网友:
这么好的经验贴没人回复!感谢LZ分享经验!可惜还在学习中,先收藏了

网友:
你们维修就记录的吗  太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