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70不充电

楼主(2018-11-14):
这个笔记本不充电  显示正在充电 但是图标不动一直是百分之0    也有电流  电池的数据时钟都是3.3正常  电池也有电  10v      但是单用电池开机就是开不开机  开机灯为黄色   后测量  这个Ts脚  也就是BATT -TEMP 为2v

这个PQ303是做什么的  充电mos管吗  g级为19v不正常  往前查  电阻什么的都正常  应该是没有分压成功吧   我直接吧 pq307接地   电流大短   就立马断开了  如果说这是充电管的话

那下边这个图是什么电路  这不是直接给BATT 充电的吗

实在没思路了  是不是ec的问题啊  明明有电 进系统了却是0   而且电池不开机的话是不是ec默认电量低所以不开机呢

网友A:
为什么图片都这么模糊

网友:
什么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图片都这么模糊

图片是手机照的 你可以直接在电脑截图上传就清楚了

网友:
先换个原装电池再试,在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