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N15C1

楼主(2018-11-14):
机器型号:acerN15C1
板号:LA-C611P REV:1.0
待机时有时无,电源接口电压19正常,PQ303D级19V,S级无电压, ACDRV_CHGR 来源与BQ24780的4脚,0V,旁边电容对地,拆下故障依旧,可以肯定是的主板某处有短路,烧机摸到PL502旁边电容发烫,拆下后正常, 电流一路飙升,结果还是无显示,拆下BIOS刷程序后,ACERLOGO出来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短路,并且BIOS程序也坏了,附上BIOS程序,希望有用得着的

LA-C611P .rar

网友A:
这不就是公共点短路了,,,,,,,,,,,,,,,,,,,

网友:
公共点短路?bios坏?没遇到过。怎么会坏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公共点短路了,,,,,,,,,,,,,,,,,,,

公共点短路待机不是会偏高嘛,要么就是大电流

网友:
从你照片上来看应该是隔离之后的公共电压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公共点短路待机不是会偏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