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华硕B85M-K R1.01转一下停,重新按一下,转下停。

楼主(2018-11-14):
没有找到B85M-K,R1.01图纸查无CPU  EN

画好图很清楚了后查PQ800坏B极有电压A点不导通。用W04代。小修。

网友A:
看不懂你这画的哪个是b极?

网友B:
这个直接拆掉就可以了,不装一样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直接拆掉就可以了,不装一样可以的

直接拆了没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你这画的哪个是b极?

参照H81M-K  R1.01A点位图画的,很多零件都是空着的 ,不一样的。

网友:
我说这个可以直接拆掉的,拆了就不受控了直接有开启电压,没关系的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多谢了

网友:
这个板有通病,刷BIOS,一般能跑马无显示就刷BIOS就对了

网友:
是CPU EN的问题                        吗

网友:
这个刷一下bios,无法解决吗?图纸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
修笔记本的,就怕遇见各种奇葩的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