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分析,求助

楼主(2018-11-14):
自学维修,电路基础薄弱,请帮我分析一下。

这是一个vrm_pwrgd的控制电路。如果有3vdual,是不是3极管DAQ2导通,不产生vrmpwrgd。如果DAQ3的2脚要是高电平,则DAQ3导通,拉低DAQ2的2脚,使其截至,产生vrm_pwrgd。
具体该如何分析?请帮帮忙,谢谢。

网友:
你的机器什么问题

网友:
你的分析是对的,但是由于这里使用的是三极管,从图纸来看,没有内置电阻,所以无论是DAQ2还是DAQ3,它导通的时候2脚的电压是0.6V

网友A:
请查看一下图片红色字说明

网友:
我准备有时间发个贴问大家,。我现在这个机器是技嘉 spnier b5 1.0的,机器现象是上电,风扇转转停,然后反复如此。测全板供电正常,无复位。分不清楚是不是桥没有发出复位。还是IO8728没有复位,或者是哪个电压不稳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查看一下图片红色字说明

谢谢指导,DAQ3的2脚的确是0.6V,只是这个值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B:
三极管基本知识百度ㄧ下就知道了,PN结硅材料管正偏压降0.5到0.7v之间,大哥,你这基础也修电脑真心牛B

网友:
这不是重点,主要是上面两个电压的时序应该有什么特殊要求,就是谁先谁后的问题,建议你先学电阻电容电感及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集成Ic的基础知识再去了解电压电流再后就是各种信号及电路架构,最后了解各种工作时序.条件,重点电压点等等才算初级入门!

网友C:
关于三极管,我补充一点说明。be之间,其实0.6v就导通了。这个0.6v,就可以使ce之间导通。这个0.6v,是三极管天生的材料特性决定的。由此产生高低电平一说。0.6v,是个临界点。>0.6就导通,<0.6就截至。理论上没问题,现实中,就不能刚好卡在0.6v那个位置,那会出大问题。真正非常的稳定的电压,压根就不存在。它总会上下波动那么一点点。电压假设到了0.61V,它通了,突然又变到了0.59V,又截止了。电路就会神经错乱一般。实际使用中,一般会远高于0.6V,如1.5V或者更高。让他截止时,一般直接接地0V,在某些更保守电路中,甚至会加负电压。  另外,电路 ,包括芯片的电压,其实就是二极管,三极管这些最基本的单元构成的,所以呈现0.6v或者0.3V的倍数 加减关系规律,如1.2v,1.5v,1.8v,3v,4.8v,9v12v等等常见的主要直流电压。很少见某个适配器 如4V,7v,11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于三极管,我补充一点说明。be之间,其实0.6v就导通了。这个0.6v,就可以使ce之间导通。这个0.6v,是 ...

谢谢大哥指导,是不是前端电压无论多少,这个2脚都是0.6x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基本知识百度ㄧ下就知道了,PN结硅材料管正偏压降0.5到0.7v之间,大哥,你这基础也修电脑真心牛B

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哥指导,是不是前端电压无论多少,这个2脚都是0.6x伏

可以这么简单到理解。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