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 3.1算是通病的通病

楼主(2018-11-14):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是大约开机10次能亮1.2次  插电 电流跑0.25   0.44   3V 5V有 其余全无   心想着先刷BIOS吧 谁让现在BIOS坏的 多呢  结果还是一样  就跑论坛看看 还真发现了 同样的毛病   换排阻解决  上图 换掉加焊都可以 反正我是给换掉了

lyc19961209 -5 -5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华硕的机器好多这种情况 都是排阻问题 找的烦死人

网友:
通病了,排阻,不触发也是通病

网友:
如果没有发现通病    基本可以放弃了   要花时间去找    没有那么多时间

网友:
这排阻是干什么用的,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华硕的机子真心不好修。

网友:
华硕的机子真的好多病啊,,不过这样我们做维修的才有点活

网友:
电动螺丝刀和我用的一样。换过一次微动开关

网友:
又是排阻的问题,这华硕我修过太多排阻坏的了

网友:
还是换了好

网友:
排阻问题还出得蛮多的

网友A:
哪个排阻啊  也没表明下啊..................

网友:
华硕的排阻真的无语了

网友:
华硕的排阻到底是什么工厂提供的?这个值得厂肉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排阻啊  也没表明下啊..................

你是眼睛有问题吗?  都圈出来了 你还要我怎么表明?  去你家给你维修?

网友:
这个机器排阻问题还没修到过  大多数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华硕的排阻真的无语

网友:
华硕 的排阻坏的真是多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第一个找出问题的人 才是高人那  慢慢查  多费劲  还要看点位图 烦死

网友:
华硕排阻是通病来着,我就看别人换好了我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以后遇到了。可以用上了。现在的机器通病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