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37开机报警

楼主(2018-11-14):
dell 5437开机报警 六声报警  不能正常关机 关机还有电流 进系统没有独立显卡  关机黑屏之后能听到六声报警还有电流不能关死,开机也有六声报警   刷BIOS了  也有显卡供电  现在准备换显卡  后续解决方法会更新  大家参与一下

网友:
不知道,换显卡好了回复下,不认显卡,有的是bios,原始故障是6声报警么?

网友:
其实不能正常关机就是关不了机,关机风扇还在转,外设多注意一下。但是根本问题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改成集显,把声卡的12脚断开或接地,就不会报警了,至于关不上机刷BIO吧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照片和内容学习了

网友:
确定问题了  显卡供电和显卡芯片问题

网友(2019-09-17):
DELL开机报警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600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