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F143A1QT不过隔离 板号:DA0HKCMB6D0

楼主(2018-11-14):
索尼SVF143A1QT不过隔离 板号:DA0HKCMB6D0  故障现象就是公共点没电压,没过隔离保护电路,PQ35哪里不导通
论坛里有人说 -VAOFF短路,去掉的是PQ50,我也换了一个   还是短路

然后把-VAOFF
相关的几个管子都换了  还短,   郁闷了   仔细看了图纸   原来还是PQ50造成的短路   但是是上一级的PU12坏了  造成的短路

网友A:
电容,你排查小电容,很多电容短路烧机都烧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你排查小电容,很多电容短路烧机都烧不出来

烧鸡电压是多少,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