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46 不认电池 维修

楼主(2018-11-14):
客户  拿来一台苹果A1466    说进水了    而且已经有段时间了  说还能用   只是充不了电    迅速拆开  里面确实腐蚀的很严重    嗯  先洗洗擦擦 还是认不到电池      想想 还是先确定下电池的好坏吧    刚好还有另外一台A1466     把电池换过来试下 能认到电池  而且可以充电  但拔掉电源立马断电    跟客户说明情况  先修主板   后换电池         最后查到   是  主板的待机的3.42双路供电    出问题了   导致  用不了电池   更换R7006  4.7  后正常

网友:
4.7欧?充电芯片旁边么?苹果电路不熟悉。

网友:
楼主是修苹果的大神吧 一下就解决了,我才开始修苹果机 苹果真的很费时间

网友:
樓主, 你好.
我有一台同款機子, 要移除電池才能用電源開機, 插上是池不能開機,

可以給點思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