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实地学员维修贴(6故障板)

楼主(2018-11-14):
   来实地学习一个多月了,大部分苹果维修都学了,终于修好了第一块故障板,过来发个贴装个13╭(╯ε╰)╮。
  拿过来一看是别修过的,硬盘被拆掉了,焊盘还掉了点。接电,定电流60mA,当时就慌了,又要干我最拿手的CPU吗!!嘻嘻,上爱思进DFU模式刷机看报错,11%报错2005,I2C总线的问题,先查相连的电阻

没保存图,随便假装一下

发现R0305被拆了,补一个之后,测阻值正常,刷机过了11%,
  然后补上焊盘的点,焊上硬盘,刷机通过,

进系统正常,开机。O(∩_∩)O

网友A:
大神诞生了 请教一下 不装硬盘刷机 到11% 报错2005 为什么判断是i2c总线问题啊?谢谢

网友B:
怎么就判断是不是i2c的问题 硬盘都不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就判断是不是i2c的问题 硬盘都不装的

因为没有硬盘刷机的话直接就是进DFU模式,刷机报错11%,上下层有问题查I2C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诞生了 请教一下 不装硬盘刷机 到11% 报错2005 为什么判断是i2c总线问题啊?谢谢

我回复的有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