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25无显示,键盘CAPS灯有反应

楼主(2018-11-14):
联想一体机B325开机风扇转,无显示,键盘CAPS灯有反应,板上1.8V,1V,3.3V电源都正常,BIOS没有刷,想问问有经验的前辈,传授点经验,这个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查显卡供电,显卡的问题比较大吧?

网友A:
你那个东西带不带电视板的哟,是不是电视板的问题,或者高压板有问题,我碰到的一般就这两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东西带不带电视板的哟,是不是电视板的问题,或者高压板有问题,我碰到的一般就这两种情况

不带电视,背光驱动是没工作,但是是显示那里没输出信号

网友:
显卡虚汗………………………………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不是显卡有个转换电压MOS管有问题,具体哪个我也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