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70 版号820-3024-B 电流正常不显示

楼主(2018-11-14):
A1370  版号820-3024-B  客户拿过来说放了段时间没有用 就开不了
直流电源看  电流  开机 跳变 电流多很正常 就是不显示  也没有开机duang的声音    以为会捡漏BIOS 问题
可惜呀  拆机 一看  BIOS  是别认换过的  换的还是个普通电脑用的大的BIOS
  二修机   有点不淡定了 呀  要啃骨头了
难道是BIOS 刷的不对?  在坛子里下了个  用着了个料板换了个原来贴片的BIOS   上去  现象依旧
测电压   发现 除了CPU 和集显供电的电压不对  其它电压都正常
L7510 电压只有0.75V  L7550 电压只有0.24v

图纸上标的电压都会高点  会不会CPU供电芯片出问题了呢    仔细一看cpu供电芯片也是被动过的  心凉半截了
看来上家也花了不少时间的呀   嘿嘿  放放  抽根烟    想想 这个机子 之前修的比较多就是南桥 和内存了
电流都正常  BIOS 也刷了   只有CPU 和集显电压有的点点偏差   就是不显示     量了背光和屏显的供电触发信号都没出来  而且都是由南桥发出的
好吧用我的大力金刚指 按住南桥  上电  一路小跑  跑着跑着 屏突然量了  嘿嘿   有戏了
关机松手 重开 有亮了   断电 轻轻拍板板   不亮了  原现象出来   肯定还是南桥空焊了
在能开机的时候测了下CPU 和集显的电压 分别是0.86和0.34  应该问题不大
上邢台 搞桥

下台  上电   熟悉的duang 声音来了  完美开机

收钱  走认   哈哈哈
图纸和BIOS   供上  虽然机子比较老  说不定有人还需要
苹果A1370 820-3024-b 图纸

网友:
修的不错啊,苹果没修过桥

网友:
我修过几个这种2012年左右的A1466,这个板子的桥感觉普遍特别烫,特别是在开机进系统前和装苹果系统的时候,搞得我要人工加个贴片或厚的软硅胶用底板降温。

网友A:
A1466这款机子,散热做的不好,CPU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牛     还没修过苹果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466这款机子,散热做的不好,CPU也容易出问题

你是来灌水的吧,人家都告诉你是A1370了,你非要喊A1466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照片和内容学习了

网友:
呵呵呵   你随意下   不用谢

网友:
哈哈 这个运气好啊

网友:
这个不错,有借鉴意义。 谢谢楼主!

网友:
苹果机器空焊的应该不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