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维修

楼主(2018-11-14):
客户送修一块V星B75A-G43主板,点不亮。 故障现像是开机立马掉电。 上电瞬间量测,发现除了CPU供电,其它供电都正常。 再测,发现IO收到了ATXPG ,却没有发出SIO PG  。 于是决定换IO。

网友:
楼主  说话  说半截   那到底好了

网友:
我也想问好了没有,好像这信号与cpu供电的开启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
应该修好了

网友:
然后呢?换了IO之后还掉电没??

网友:
机器修好没。过来混分的吗????

网友:
停电了,楼主正在忙的启动发电机,大家稍候!

网友:
这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节奏吗?

网友:
楼主说话有一种上人猜的感觉,不知道结果怎样?

网友:
应该是好了 不好发着没意义  或者有蹭分嫌疑!

网友:
不知师父到底还没换呢?修好了吗?

网友:
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修好啊

网友:
估计是换完IO好了,后面的都不写完!~

网友:
说到一半不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