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5-c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8-11-15):
接收同行主板目测无掉件断线,通电故障是无复位不跑马
量测内存供电1.5V 正常,VDDA 2.5V供电正常,CPU供电0V,桥供电0V,总线供电0V不正常。

根据AMD时序,先有内存供电、VDDA供电、而后才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等等。既然CPU供电为OV,那就从CPU供电开始维修。量测ASP1106芯片供电5V正常、EN 0.1V不正常 DVD 2.6V正常。控制EN的场馆G0.05VD级为OV显然不正常。尝试拆除场馆后情况未发生改变。

通过点位图得知EN还受控于IO芯片。通过量测IO的供电均正常,量测5V12V电压检测。     5V电压检测2.02V正常,12V电压检测0.01V不正常。拆除12V电压检测分压电阻,用O欧姆电阻连接12V5V电压检测后电压变成2.03V

量测ASP1106芯片的EN此时电压为3.3V,再次量测CPU供电依旧为0V电压,心情有点复杂,平常修CPU供电除了修修PWM芯片供电、EN、换换芯片就很少有修好过的。
上面都量测过ASP1106芯片的条件既然都正常了,那就请出示波器吧,修CPU供电我还是喜欢用示波器的直观明了。
用示波器量测VCORE部分上下管G级波形触发瞬间均有波形出现且都在正常范围内,量测VDDNB部分发现只有一项上下管的波形正常,另外一项始终没有波形出现。
量测VDDNB部分没有波形出现的那一项,ASP1106发出给从电源管理芯片的P_VDDNB_PWM2_10波形也是无波的。打P_VDDNB_PWM2_10引脚对地值发现已经为5。对比正常那项的对地值685明显不正常。尝试割断asp1106与从管理芯片的线路判断是哪部分出现问题。割断后ASP1106那端对地值依旧短路,从电源管理芯片端对地值变为正常。

更换ASP1106后主板开始正常跑马亮机

网友:
按时序查找问题,维修过程描述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