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Plus手机WiFi打不开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1-15):
iPhone6s Plus手机WiFi打不开故障维修一例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潘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iPhone6s Plus手机WiFi打不开故障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6s plus

  故障现象:手机WiFi打不开,发烫耗电快。

                                                 iPhone6s Plus手机WiFi打不开故障维修 图1

  【故障分析】

  wifi坏了也会发烫,既然是手机wifi打不开,应该就是wifi芯片损坏导致。

  【维修过程】

  今天接到一台6sp客户描述我WiFi打不开,手机发烫耗电快一连串的问题,经测试确实是WIFI打不开没有其他功能故障后,拆下主板用电源适配器上电电流正常,用万用表测量wifi的主供电和1.8V供电也正常,但是用手触摸wifi芯片就感觉到明显发烫,直接把wifi芯片取下更换,因为6s以上机型的wifi芯片是绑定硬盘的,所以再把硬盘取下用测试架解绑。

iPhone6s Plus手机WiFi打不开故障维修 图2

  解绑后再把硬盘和wifi芯片装上,装机测试wifi已经可以打开,故障排除。

iPhone6s Plus手机WiFi打不开故障维修 图3

手机WiFi打不开故障维修到此结束!

本文由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潘工 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iPhone 6 Plus专题贴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电话:400-800-9990按1,0755-27391022
  咨询QQ微信:2867126052   有事您Q我 364561888  有事您Q我  417880767  有事您Q我
  手机QQ点击:2867126052   [Mqq]2867126052[/mqq] 364561888  [mqq]364561888[/mqq]  417880767  [mqq]417880767[/mqq]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A:
高手啊.硬盘也要换,维修难道大一点啊.............................

网友:
换wifi正常思路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硬盘也要换,维修难道大一点啊.............................

不是换硬盘,是解绑wifi芯片

网友:
这个有的能通过挖wifi芯片 把坏件扣掉 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