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待机0.01触发0.15掉电

楼主(2018-11-15):
联想g480待机0.01触发0.15掉电,3v5v是触发后产生的。此机器触发瞬间有3v5v,但是立马就变0v了。此时电流还在0.12-0.15之间。接下来就是掉电到待机。3v5v变0后待机芯片还发烫!换过1225c和周边电容电阻都没用。后来是换了3v5v后边的滤波电容好的。

网友:
好吧,3 5V虑波电容的问题,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这款机器的通病故障点,以前没怎么注意过

网友:
应该还有很多通病,例如关机充电到天亮就开不了机

网友:
这个也是坏的很对了

网友:
先收藏了,,,,以后会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