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6代插卡无服务

楼主(2018-11-15):
早上客户拿来的机器说是无服务,拿到机器测试确实无服务*#06#不出串号看关于本机有基带,问题明显是6代通病

网友A:
这个掉点严重啊,我的客户升级了12.1后无基带上面也显示五服务了,重值了基带cpu,更换了基带电源,rffe总线也飞线了还是不行,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网友B:
一直也没怎么发帖排版有点不会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掉点严重啊,我的客户升级了12.1后无基带上面也显示五服务了,重值了基带cpu,更换了基带电源,rffe总 ...

升级很容易导致基带坏 ,我一般都告诉我的客户用电脑升别用本机升

网友C:
自己也有个6无服务,,,,被我给搞废了,,,焊工不过关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直也没怎么发帖排版有点不会弄

苹果6信号若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升级很容易导致基带坏 ,我一般都告诉我的客户用电脑升别用本机升

那还有救不?我能弄的都弄了,供电都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6信号若       是怎么回事

信号弱一般都是功放问题      修信号比较麻烦  还需要按照频段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也有个6无服务,,,,被我给搞废了,,,焊工不过关哦,

手工是需要多练的     多买些练手板

网友:
手工不好    虚焊

网友:
只能搬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还有救不?我能弄的都弄了,供电都查了

你量基带阻值看看基带死了吗

网友(点评):
测量基带好坏的点在哪里,直接测芯片供电的对地阻值吗?

网友:
让你捡钱啦 通病

网友:
自己也有个6无服务,,,,被我给搞废了,,,焊工不过关哦,吃完饭不易。。。。

网友:
那还有救不?我能弄的都弄了,供电都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