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pro 12.9寸不能激活,大神指点下

楼主(2018-11-15):
ipad pro 12.9寸不能激活,硬盘被上家动过了,我换了两套序列号好wifi蓝牙地址都不能激活,nfc芯片也换了,都是刷机能过不能激活,没思路了,大神指点下
WiFi
芯片

网友:
12系统nfc有问题会无法激活 查nfc阻值

网友:
遇到过pad不能激活死换硬盘最后激活的

网友:
查nfc工作条件 有可能nfc没工作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