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410f 显示器暗屏

楼主(2018-11-15):
手里有几台DELL 2410f 的显示器,插电显示logo正常,接VGA信号屏幕显示暗,但是菜单是亮的,菜单与屏显示的对比比较明显,接DVI信号,屏的亮度就正常了,几台机器都是一样的现象,那位大神能帮帮忙给提示一下,想拍照上传一下的,但是手机拍出来不明显

网友:
程序重新刷一个

网友A:
试下拆掉VGA口后靣6脚IC

网友:
也可能VGA接口硬件有问题

网友B:
还是先刷个程序试一下吧,这种情况先软后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刷个程序试一下吧,这种情况先软后硬

程序刷了,24c02也清空了,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下拆掉VGA口后靣6脚IC

试过了,不管用,也清空过,也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