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我不是很明白

楼主(2018-11-15):
DELL 的3445AMD笔记本。AC模式下的上电时序图!
在没有按下开关之前,上面的几个电压应该是有的吧!
实际测试中S5_enable这些电压都没有!
BIOS也没有供电!
但是还能触发上电。

网友:
这个机器原来的故障是不触发。
有3.3V_AUX_S5和3.3V_AUX_KBC
S5_ENABLE没有电压.

测了半天也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后来想了想会不会是EC的工作条件不满足。
测EC的供电都有。但是ECRST电压为0.8V。不对.

后来我发现断开R2602后,ECRST恢复为3V,也可以触发了。但是不能亮机,报警7次。
这个电阻连接到EC芯片的第110脚,对地阻值为64。现在没有维修思路了。

VD_OUT#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用的?ECRST连接的都是温度检测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