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无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8-11-15):
今接一同行联想g470开机电流0.28左右,经测量无CPU供电,同行刷过BIOS,加焊过桥,查过供电芯片工作条件基本正常,也换了芯片无果。那既然如此我只能按时序慢慢来了,先从桥是否发DRAMPWROK和PROCPWRGD开始,由于PROCPWRGD未找到测量点只测量了DRAMPWROK为0.5V不正常(正常1.5V)。那接着往前查就是25M晶振是否起振了,果不其然25M没有波形,那就找一个25M搞上去啊,搞完了还是一个鸟样。不是晶振本身问题就查一查线路问题吧,万用表蜂鸣档伺候,好家伙晶振有一脚到谐振电容开路无穷大。应该是它了怀着激动的心情飞完线,又满心期待上电触发电流一路小跑1.0  1.2  1.3  1.1.........亮机。维修就此结束。

网友:
难道就是25mhz晶振引起的吗,我记得有一次b85的板子我拆了25MHZ晶振依然是可以亮机的。真是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