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0 不触发

楼主(2018-11-15):
测试PBTN OUT# 对地阻值2.2欧, 拆掉EC 对地阻值也是2.2欧,是否可判断CPU 坏了 亲人们

网友A:
这个信号是PM模块直接上拉的。也就是板载CPU内部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是PM模块直接上拉的。也就是板载CPU内部损坏

这个信号这么低肯定不对吧  我想正常都是有几百欧的

网友:
修好记得分享下!!!!!!!!!!!!!!

网友:
为卅要测PS2模块

网友:
板载的一看就是CPU坏

网友:
cpu 坏了      定个u或者换板吧

网友:
估计U坏的故障不低了

网友:
板子薄   带胶   U不好换

网友:
基本判u坏,也可以辅助量下USB和供电的对地值,确定下

网友:
l楼主:其实一个办法很简单,拆掉cpu测量一下,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
这个是直接取cpu的多半都是cpu问题吧

网友:
应当是u的问题,取下cpu,换一个,最好是换个主板

网友:
板载cpu很多坏的,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