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这个是什么点位图软件

楼主(2018-11-15):
这个是什么点位图软件求师傅们指教

网友:
这个是什么点位图软件忘记发了图

网友A:
通用软件,很多都可以用它打开,如果你需要论坛可以下载的到。   BoardView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用软件,很多都可以用它打开,如果你需要论坛可以下载的到。   BoardViewer

师傅请问一下为什么我下载的boardview软件跟这个不一样呢这个是什么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请问一下为什么我下载的boardview软件跟这个不一样呢这个是什么版本

                             参考下这个说明

网友:
这个是
BoardViewer点位图软件。

网友C:
你发的附件不就是叫BoardViewer嘛,还在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发的附件不就是叫BoardViewer嘛,还在问?

师傅这个不是我发的啊。。。。。

网友:
论坛搜索通用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