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 ASUS F1A55 主板 此处电阻是否正常。

楼主(2018-11-15):
        主板跟CPU芯片全烧了,在某宝买了主板跟CPU,装在一起不能开机。

       原来的主板,CPU那的供电8只脚下的IC三个全坏,2.2欧的电有阻也坏了好几个.  CPU装上后VCORE电阻对地为0.
没有办法在网上买了CPU跟主板,但是不在在一家买的,装起来,不显示.

        论坛的点位我打不开.  但这片CPU装上后,  下三处是89,  上电后是1.4V电压.   上面那处是9,电压是1.1V左右.

         哪位大神能不能帮我判定一下,是不是发来的CPU是坏了,     原来的CPU装上后,此三处全是0.

       谢谢,在线等, 点位图没有软件,下了打不开,谢谢.

网友:
CPU装上后,复位正常,风扇转一会就掉电了.总之不能显示.

网友:
你都淘宝买了全套了,就直接找卖家吧!

网友A:
高级技术员怎么来的           点位图没软件? http://boardviewer.net/

网友B:
你主板CPU处是否烧毁一大片??如果是,要检查上下管,和电感有无脚位虚焊,如果是那就会烧毁一大片。

网友C:
CPU主板不在一起买的 看是什么U了 建议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主板不在一起买的 看是什么U了 建议先刷BIOS

买的二手主板。这个BIOS有底座,是插入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级技术员怎么来的           点位图没软件? http://boardviewer.net/

花了10块认证的。 , ASUS,用BDV,应该打不开吧。
我记得ASUS有专用的点位软件,以前用过,这会不知放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主板CPU处是否烧毁一大片??如果是,要检查上下管,和电感有无脚位虚焊,如果是那就会烧毁一大片。

是的,这块板用的是AMD的CPU641,   那的管子是烧了一大片,连电阻都坏了好几个, CPU也坏了,VCORE对地了,所以才主板CPU一起买的,但不是在一家买的。

网友:
6楼正解,遇到过这种情况,刷BIOS解决的